[AT32F403/403A] 雅特力的内部晶振稳定性如何?

楼主(2021-10-15):
雅特力的内部晶振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内部是RC震荡电路,精度都一般。

网友B:
这种参数数据手册应该都会有得,查看下数据手册,不过内部RC振荡器精度都很差

网友C:
没有用过内部晶振,没有发言权。

网友D:
这个都差不多吧,很少用内部的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原厂设计时有考虑,使用内部晶振,使用USB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