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JA1050通信失败?

楼主(2021-10-15):
芯片STM32F105RC,CAN通信失败,TJA1050第8脚电压0V,但接USB转CAN收发器显示ERR,电脑上收不到数据,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有个模式,自发自收

网友B:
提供点思路:
R20改1k;
U13的6脚对电源上拉1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模式,自发自收

会不会是PCB走线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点思路:
R20改1k;
U13的6脚对电源上拉1k

模式是正常模式,在其它板上数据收发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点思路:
R20改1k;
U13的6脚对电源上拉1k

6脚有上拉电阻,截图没显示出来

网友B:
没有示波器么,看一下波形就大概知道问题在哪了

示波器看不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6脚有上拉电阻,截图没显示出来

6脚都没网络标号,怎么连的上拉呢?
是在R42左边接的上拉吧?经过R42能不能拉到足够低的电压?

网友B:
另一边的收发器GND是接哪个位置?

@lfc315 :光耦两边肯定不会共地
@cainiao518 :不是应该和TJA1050共地么
和MCU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都没网络标号,怎么连的上拉呢?
是在R42左边接的上拉吧?经过R42能不能拉到足够低的电压? ...

有上拉电阻

网友B:
R31 R36的阻值是不是太大了,看光耦规格书,内部的LED要好几个mA工作电流

这个阻值好像没问题,之前的电路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1 R36的阻值是不是太大了,看光耦规格书,内部的LED要好几个mA工作电流

同样的光耦,同样的1050,这原来的电路可以正常收发数据,改过之后就不行了

图上算的8.46mA,错了吧,不需要减去光耦内部LED的压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样的光耦,同样的1050,这原来的电路可以正常收发数据,改过之后就不行了
...

说明是人品问题,赶紧杀JI烧香拜鲁班祖师爷

网友B:
前面几个可能的地方,楼主都否决了,只能怀疑有没有焊错,TX RX弄反,GND没接对,120R电阻有没有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几个可能的地方,楼主都否决了,只能怀疑有没有焊错,TX RX弄反,GND没接对,120R电阻有没有接了 ...

那个120欧,连与不连都一样

网友B:
有示波器还找不到问题所在,也是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还找不到问题所在,也是杯具了

这是CANH,CANL 输出端的波形

CANH CANL应该是在电源中点附近跳变的波形,你这个怎么感觉在没信号的时候是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还找不到问题所在,也是杯具了

这个是上一个版本的板子(通信数据收发正常)的CAN输出端波形,下面的是放大的

这个波形不是正常带数据的的波形吧?120R电阻没接上吗幅度这么高

网友B:
为啥别人的CAN波形与你的差别那么大的;
你这个波形不像是CAN控制器发出来的,倒像是GPIO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别人的CAN波形与你的差别那么大的;
你这个波形不像是CAN控制器发出来的,倒像是GPIO发出来的。
...

确实有点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