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if语句不执行问题

楼主(2021-10-15):
各位大侠,我由以下代码是一段usb发送代码
其中有一部分这样
    2:begin
      if(sendCnt >= 8'd8)begin
        ft_wr_n<= 1;
        sendState<=0;
       led2 <= !led2;
      end
      else begin
        ft_wr_n<= 0;
        ft_data_out <=sendCnt;
        sendCnt <= sendCnt + 1;
      end

在这个if里面判断sendCnt  》= 8的时候停止传输,sendCnt  是从0开始加的,led2  用来判断这个if语句是否执行,请问,这个if语句怎么都不执行啊,感谢

网友A:
可能不是if语句不执行,而是sendCnt变量类型与8‘d8不匹配。看看sendCnt的定义。

楼主(点评):
谢谢,后来查出来了,是sendCnt 在两个驱动里面被赋值了,所以他一直是0,软件没有给我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