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字接口的气体传感器,读值问题

楼主(2021-10-15):
接口定义是I2C的

这个读取的数据,怎么判断是传感器自身误差,还是气体波动?

就是简单的I2C,按理说,数字接口的,读值相对比较稳定
但长期测试发现会有漂移~
气路都是相对固定的~

代理说气路不稳,状态变了,我不认同~

网友A:
也可能是气泵的原因,
这个不好说~~
可以把采样值做个简单的滤波,看看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B:
有漂移很正常,要么传感器精度和稳定性不高要么软件没有做处理。

楼主:
应该不算温漂,完全室内测试,温度波动相对比较小

网友C:
首先气路是否稳定不能保证,不好确认测量值
算法弥补~~

网友D:
气体传感器检测什么啊

网友E:
有温漂是很正常的

网友F:
气路不好稳定的

网友G:
采集的是模拟量吗

网友H:
感觉有可能运行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体传感器检测什么啊

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