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定时器 影子寄存器

楼主(2021-10-15):
在使用GDF303定时器时,发现自动重装载预装载位不起作用,使能了控制寄存器CTL0中的第7位ARSE后,影子寄存器还是不起作用,也就是自动装载寄存器的值的更新并不是在事件触发之后加载,而是CAR(自动重载寄存器)被赋值后立马就更新了(用的是原STM32F103的工程)

网友A:
影子寄存器?

网友B(2021-12-08):
ARM有16个通用寄存器,这16个通用寄存器在指令中使用4个bit来标识,但是在不同的模式下,同样的4个bit指向不同的物理寄存器,这些不同的物理寄存器就被称之为影子寄存器。不同的通用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个数也不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RM有16个通用寄存器,这16个通用寄存器在指令中使用4个bit来标识,但是在不同的模式下,同样的4个bit指 ...

学习了,这个叫法第一次听说,这么已解释,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