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46移植到AT32F4,DMA代码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1-10-15):
最近在将基于STM32F446的代码移植到AT32F403A上时,DMA部分代码的移植过程中有一部分代码不知道该如何处理:STM32代码中有一句: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2) != DISABLE); {}该代码作用是等待对应的DMA通道关闭,当DMA通道成功关闭以后,跳出循环执行后面的代码。现在的问题是:我在AT32F4上没有找到对应功能的函数,并且,我也找了AT32F4的DMA寄存器部分,没有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寄存器,所以不知道这句代码该如何修改,麻烦有移植过这部分代码的老铁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求教求教~

网友A:
sxx这一句代码的主要意图是等待DMA通道传输完成,也就是DMA的CNT寄存器变为0。由于403A的DMA架构与446不同,可以使用判断"传输完成标志置1"代替。需要注意的是DMA传输完成后,如果想要再开启DMA传输,403A需要软件清除通道使能位,再写入传输size值,然后开启DMA通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x这一句代码的主要意图是等待DMA通道传输完成,也就是DMA的CNT寄存器变为0。由于403A的DMA架构与446不同 ...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学习了··DMA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