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博主]
N76E616芯片的使用问题,请解答,谢谢

楼主(2021-10-15):
1. 看了V1.04的芯片手册,但是没看到 芯片内部带隙电压的出厂校准值 的存储地址, 请问如何读出带隙电压值?

2. 我将芯片内存存储器都用作APROM区,请问我将最后1K区域当做EEPROM来存储参数,要如何操作? 这个内部APROM区域大概可以重复写入多少次内?

网友A:
1. N76E616带隙电压没有出厂校准值,目前新唐8051中只有N76E003有

2.  2万次包括擦和写的动作,最后1K作EEPROM那就IAP的擦写APROM的命令的地址从17K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