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

楼主(2021-10-15):
请教下,我用NANO100系列的UART传入数据唤醒功能,在掉电模式接收数据要怎么处理才能保证完整?

网友A:
波特率不能超過115200,系統時鐘要選擇HIRC,串口時鐘也選擇HIRC

网友B:
恩,这个有意思~

网友C:
串口中断?

网友D:
是不是需要一根IO。

网友D:
试了,确实不行,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E:
加一下QQ  3284494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