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 MassStorage不弹出U盘问题

楼主(2021-10-15):
NUC123官方sdk例子,USB MassStorage,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设备,但是我的电脑(计算机)中找不到U盘。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32bit win8系统

网友A:
3.0的BSP是U盘的例程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看看其它芯片的BSP里面的程序,以前用过nuc120系列的芯片,在某些系统下也会出现不能正常用的问题,当然后来出了解决方法更新后就正常了
新唐M0系列的芯片程序大部分很多内容是兼容的

网友C:
重启一下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