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PA ADC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21-10-15):
使用ADC,参考电压选择内部2.5V,
外部输入的电压是电池,没有稳压源,请问一下,内部2.5V还是一样不变吗。
目前测试,外部输入的电压不一样,读取的ADC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内部参考源相当于是个LDO,输出是不变的。

网友B:
参考电压在电源供电电压合适的范围内都应该时稳定的

ADC手册上应该有明确的电气参数

网友C:
参考是稳定的,无须怀疑

电池供电,也是相对稳定的,

一般都会选择LDO给mcu供电,低噪,稳定。

你说的稳压源,指哪一类呢?

网友D:
如果要使用内部2.5V的话,Vcc不能低于2.8V如果电池电压变化,是否考虑被测信号也会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是稳定的,无须怀疑

电池供电,也是相对稳定的,

就是LDO,目前没有用LDO给芯片供电,而是直接用电池供。

网友E:
首先正常的电路是不会有这问题的,
楼主方便的话,可以把供电这一部分的电路贴一下看看

网友F(2021-11-16):
很少有电池供电的,
即使用的是电池,不是特别次的电池,问题也不大

网友G(2022-01-19):
没错,基准的作用就是进准稳定。
只要供电在正常范围内,基准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H(2022-02-22):
基准肯定不会变的,变的话,问题就大了

网友I:
你可以使用中值滤波算法。

网友J:
输入的电压不同,数值肯定不同啊

网友K:
可以选择外部的引脚的

网友L:
这个电压肯定是不变的。

网友M:
ADC参考电压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参考电压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O:
数据有波动吗

网友P:
ADC校准了吗

网友Q:
可以选择3.3v的电压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内部参考源相当于是个LDO,输出是不变的。

参考的稳定和精准度,应该会比LDO还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