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crochip studio开发工具,怎样设置程序的编译地址(运行地址)

楼主(2021-10-15):
请教各位专家,现在做升级,用microchip studio开发工具,怎样设置程序的编译地址(运行地址)和中断复位向量?另外,请教,基于microchip studio开发BootLoader和APP程序,时钟一样有影响吗?是否只要BootLoader设置了时钟,APP里面就不需要初始化时钟了?如果是这样,APP里面的其他功能如CAN、定时器、其他串口的时钟会受影响吗?有实测的朋友没?

请教一下,请问是否在microchip studio 中实现了bootloader 和APP程序

网友A:
microchip的没做过

网友B:
BootLoader设置了时钟,APP里面就不需要初始化时钟了????
不可能的,肯定是都要设置的

网友C:
APP里面一般是重新进行初始化

楼主:
各位朋友,谢谢你们发解答,上周五加班把问题解决了,相关问题,不懂的我们可以交流。
时钟在boot和APP里面都设置一样的,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