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ZK使用fmc读sram出错(已解决)

楼主(2021-10-15):
使用的stm32 HAL库,HCLK初始化为180MHz按8位、16位进行读写测试,正常
在按32位读写测试时,4个字节只读到前2个字节,使用keil的memory窗口观察到内存的中值正常

网友A:
ST的库不能完全兼容的,还是用GD的库吧。

网友B:
你这代码设置的很炫酷~

网友C:
32位访问需要连续访问两次接口,是不是两次之间的时序有要求,需要调整

楼主:
问题已解决,32位类型声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