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7q10单片机

楼主(2021-10-16):
(无正文)

网友A:
HS晶振频率多大?你设置成4倍PLL后频率又是多大?MCU的最高频率是否支持等?你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晶振频率多大?你设置成4倍PLL后频率又是多大?MCU的最高频率是否支持等?你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

HS晶振频率是16MHZ,设置成4XPLL后是64MHZ,MCU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HS晶振频率是16MHZ,设置成4XPLL后是64MHZ,MCU支持

数码管正常亮的时候,MCU主频是跑的多少?如果和4倍频不一样,那指令周期都不一样了,数码管显示部分的程序肯定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时候数码管的扫描周期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