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7Q10单片机系统时钟初始化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1-10-16):
我选择的是16MHZ的HS晶振,采用4XPLL的EXTOSC,那是系统时钟应该是64MHZ,我定时器0想设置为0.5MS,请教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本例中,T0每10ms中断一次
//64000000/(4*128*10*125)=100次/s

void TIMER0_Init(void)
{
    T0CON1=0;
    T0CON1|=0x40;                                                               //时钟=Fosc/4
    T0CON1|=0x07;                                                               //预分频=128

    TMR0H=125;                                                                  //计时周期 = T0时钟/(预分频*后分频*中断频率)

    T0CON0=0;
    T0CON0|=9;                                                                  //后分频=10
    T0CON0|=0x80;                                                               //T0使能
}

网友A:
完整代码

网友B:
不知道MCC是不是可以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