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发现 OLED 只需要一种 6*8 字库,就可显示 16*8 字体

楼主(2021-10-16):
发现 OLED 只需要一种 6*8 字库,就可显示 16*8 字体

请见谅,这个有标题党的嫌疑,但是,这是我在调试时不小心犯错发现的一个“秘密”

当时我用 I2C 驱动,后来我又换成了 硬件 或者 模拟 I2C 驱动,结果都是一样

我估计,这个与单片机的型号没有关系,应该是 OLED 内部的问题

void IIC_WriteByte(u8 dat)      //主机写单个字节
{
  I2C_DR=dat;
  while(!I2C_SR1_TXE);
}

把上面的代码修改成下面的代码,效果就出来了
就是重复一次发送数据而已

void IIC_WriteByte(u8 dat)      //主机写单个字节
{
  I2C_DR=dat;
  while(!I2C_SR1_TXE);

  I2C_DR=dat;
  while(!I2C_SR1_TXE);
}

楼主:
完整的代码可以参考这里,当然,它没有“大字体”这个功能,如果把上面的方法应用进去,它就可以显示“大字体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168938-1-1.html

网友A:
6*8 横向复制数据应当是12*8呀

网友B:
见过某产品就是这样做,多个像素点代替1个像素点,字是变大了,但只是放大镜效果,很难看

网友C:
我曾经试过将8*16的字体一个像素当4个显示变成16*32,显示的锯齿会被放大但是要求不高也可以接受

网友D:
这个看着是你在填充的时候自动把位置多写了
这个和你所谓的内部问题没有关系,我猜所有的屏幕这样操作之后,现象会是一致的

楼主:
这个就当做娱乐看待就好了,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WriteByte()这个函数也应用在写指令的,就是说,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所有指令所有数据都是写两遍的

网友E:
看看OLED的驱动芯片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