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elay 卡死

楼主(2021-10-16):
同一种板子同一个程序,焊了五块板子, 有两个芯片mdelay延时函数 卡死不动,更换了芯片以后正常, 是芯片出厂的问题吗。还是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A:
有可能是引脚虚焊造成的

网友B:
没找到真正原因,不要随意换件

网友C:
是不是焊接的时候收到静电干扰咯

网友D:
你这个现象多半是焊接原因

网友E:
多半是你在中断回调函数中调用了mdelay函数

网友F:
具体原因找到了么?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G:
有可能是焊接的原因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