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关于F415的OTG功能

楼主(2021-10-16):
请教一下,想使用F415的otg功能,通过id检测来主从切换,看了一下usb device的库,怎么这个函数啥都没操作?

我自己的理解,默认上电将usb设为usb device模式,检测到id引脚被拉低(比如接入u盘),则复位usb device,应该是使用上面那个API吧,然后在初始化为usb host模式。

网友A:
是这样的,没错。

网友B:
用过otg但是没搞明白

网友C:
OTG可以挂载移动硬盘吗?

网友D:
OTG的可以进行挂载硬盘吗?

网友E:
OTG,这个本来不就是U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OTG可以挂载移动硬盘吗?

可以呀

网友F:
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