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偶尔损坏

楼主(2021-10-17):
公司做仪器仪表,每个仪表上都有65lbc184通讯芯片,不知什么原因,时不时的总线上会有个别芯片坏掉?

网友A:
造成总线故障。使用485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485的收发器通常需要比较完善的外围保护电路,适应浪涌,ESD等恶劣环境。

网友C:
你可以将收发器的外围电路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很大可能是静电或者浪涌导致的。

网友E:
电子芯片自身老化    工作温度过高 都有可能

网友F:
很多时候是因为操作不当所造成

网友G:
存在质量问题,电流过大吗?

网友H:
估计直流偏置大了引起电路烧毁。

网友I:
电路设计缺陷都有可能

网友J:
如果烧坏应该是电压过高或者接反电源。

网友K:
电源冲击(静电、雷击、电源出问题时的电源脉冲)

网友L:
防雷、过电压保护措施不力  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

网友M:
转换芯片的电平电压太高了吗?

网友N:
使用其他的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O:
是不是有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P:
这个需要检查下看是不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Q:
可以检查和验证一下, 如果是这个问题, 增加 TVS 器件保护通信端口.

网友R:
是不是没有做隔离啊

网友S:
有时候静电会击穿它

网友T:
不加隔离很脆弱的

网友U:
如何检查原因呢

网友V:
加保护器件保护一下接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