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测量小电阻

楼主(2021-10-17):
利用万用表测量0-10欧姆的电阻,但是要求在外面加上保护电路,就是确保测量电流的大小不能超过10ma,如果超过了10ma,则保护电路动作,实际上可以选择测量电流小于10ma的万用表的,但是用户**要加上保护电路。目前自己想的方案是,采用四线式测量方法,加一个电流检测器,通过一个较小的电阻测量电流大小(主要目的是不改变器测量电流的大小),并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实现测量,但是觉得这个办法有点笨。

各位能不能提供一个办法就是实现输入电流保护的功能的电路啊,或者通过限制电流的芯片完成,就是说如果测量电流小于10ma则,通过限制电流芯片的电流大小为其本身,但是当电流超过一定的界限时,电流会被钳制在一个固定的输出上。自己考虑用恒流二极管,好像不能实现啊,因为是通过万用表内部恒流源提供电流,而不是通过电压的形式,所以不知道恒流二极管能不能完成电流的控制。

网友A:
我表示我也不会,我可以给你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B:
通过会斯通电桥  应该可以实现 。

网友C:
这个要求的有些非比寻常的,测量电阻直接用万用表就oK啦,还整什么保护电路,不太明白用意的。

网友D:
万用表测电流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在中学物理中有讲到的。

网友E:
用电桥吧,电桥比较准确。

网友F:
这个在中学有学过串并联测电阻法的。

网友G:
这个记得采用并联的方式加上电流表、电压表的就可以精确测到该电阻的值的。

网友H:
单独的恒流二极管能行?

网友I:
万用表测量小电阻总是欠缺了. 1到10欧姆用电桥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测量有点复杂了。

网友J:
如果是毫欧电阻要测量准确, 那电桥也力不从心了, 外加精密仪表放大器才有机会了.

网友K:
用数字万用表精确测量小电阻?

网友L:
给被测电阻施加一个电压,模数转换IC

网友M:
精度电阻也是有误差的。
这个能够实现吗?

网友N:
这样的 精度肯定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O:
楼上有几位的方法很好的,,并联法测电阻的。

网友P:
四线制测量阻值

网友Q:
楼主想要多高的精度啊

网友R:
给一个小电流就行了

网友S:
什么是并联法测电阻啊

网友T:
想法吧   因该能达到毫欧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