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稳压有波动的5V电源

楼主(2021-10-17):
如何把有波动的5V电源稳压在5V啊?应该用哪种类型的芯片啊?

网友A:
多加几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B:
LDO DCDC 方案很多, 看要求的成本, 精度, 以及功率等因素吧

网友C:
使用稳压电源芯片   应该会好一点   个人的理解

网友D:
已经是5v,恐怕要先升压了。

网友E:
可以利用电容跟5V的稳压二极管来试试的。

网友F:
加电容会让波动降低的,总电能基本不变。

网友G:
通过一般的电源芯片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不是要求很严格的板子,一般没有问题吧。

网友I:
这个得看什么样的波动, 稳定到什么要求.

网友J:
这个方案是好的,具体的怎样做呢?

网友K:
电容是正道,稳压芯片一输入要求比输出高2v以上才有效.

网友L:
一般都是通过稳压芯片实现的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M:
在稳压电路中   稳压电源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N:
纹波要求多大,最简单是加电容滤波,但是得看适合不适合要求。

网友O:
大输入与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P:
使用稳压管。5V的稳定电压很多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P:
这个需要在输出级加一个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Q:
换一个好电源啊

网友R:
DCDC就行 想要多稳定啊

网友S:
加电容指标不治本

网友T:
想要稳定在什么程度上呢

网友U:
买质量好点的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