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做一个电子打火器

楼主(2022-01-15):
#申请原创#   电子打火器@21小跑堂

  大家好,我是qbwww,今天来做一个电子打火器。

  先看一下电路图。

  电路板,电路板采用双层电路板结构。电路板比较小巧,各个元器件之间的位置比较紧凑。

  25v470uf电解电容。470微法的电容容量还是比较大的。电解电容是分正负极的。白色的部分是负极上面画有负号。在电路中主要用来稳定波形。

  点按开关。顾名思义,按下去就导通,松开它就截止。在这个电路中。点开开关按下去之后。初级的两个线圈就会导通。对应的次级的线圈就会产生高压。高压电击穿空气产生电弧。空气的阻值还是比较大的。依据焦耳定律。电阻越小释放的能量越大。产生的光和热能就会越多。

  D880三极管。NPN型三极管,也就是B极加正电CE导通,B极加负电是CE不导通。从左到右依次是BCE。左边是B极控制极,中间是C极集电极,右边是E极发射极。这个三极管的电流比较大,最大电流是3A。

  接线插座,这个接线插座在这个电路中主要用来接外接电源。可以接3~5伏的直流电源。

  IN4007二极管。可经受的最大电流是1A。

  33Ω插件电阻。在电路中主要是用来限制电流的。它的功率是一瓦的。

  高频变压器,这是电弧的产生装置。里面有三组线圈。

  用来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和扎带。

  18650电池盒。喜欢电子制作的可能都会买一个这个吧。

  下面我们进入焊接的步骤。焊接当然是先焊小件。我们把所有的小件都插到线路板上。

  焊接,元件插到线路板上之后呢,我们开始焊接。焊接要注意安全,不要烫到手。

  剪脚。焊接完成之后,把过长的管脚剪去。以免它影响到我们的电路。

  处理变压器的线。变压器的竖端有4根导线。分别对应两组线圈。过长的导线我们可以把它拨到一边,也可以把它卷起来。

  焊接,我们把变压器焊接到电路板上。

  焊接完成之后,我们用扎带把变压器固定好。

  之后我们把电池盒接上。接上电池盒,下一步最为重要。那就是检查线路。焊接完成之后一定要检查线路。确认无误后再通电测试。以免发生危险。

  至此呢,我们所有的元件都焊接完成。

  最后就是来进行测试了。

  我把它拿在手上玩了几天。幻想着自己穿越到远古时代。用它可以轻松的点燃火炬,获得火种。成为部落里的巫师。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这个黑的从哪里买,叫什么东东

网友B(点评):
这是变压器,楼主没提供参数和型号

网友C:
你这个看原理图,是点按式的 不能长按吧

网友:
能点烟不?

网友D:
很有趣味性

网友E: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F:
不知道加大参数,可不可以做个点焊机了。

网友A:
小时候玩过,不过当时没有880,
采用1.5V供电,所以只能用PNP,否则输出很小。

网友G:
我们曾经用这个升压变压器做过一款产品,无线点火器,通过手机远程控制,点燃传统烟花(焰火)。可以组特效进行燃放。

网友H:
如果在次级增加几级“二极管+电容”倍压电路,输出火花可以更长吧。不过是间歇放电,会发出放电啪啪声。

网友I:
放鞭**应该可以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