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紧急求助,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电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0-17):
电路图如下。是个低功耗电池电压采集方案,多次通电后,Q1无情的冒烟了。
VDD是低功耗外设电压,低功耗下为0V,唤醒后VDD输出3.3V。

xch
Q1被黑客黑了

网友A:
没有看懂工作原理,楼主能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工作原理,楼主能讲一下吗?

这是一个低功耗电池电压采集电路
低功耗模式下VDD没有电压,Q2关闭,进而Q1关闭
工作模式下VDD 是3.3V,Q2开启,Q1也相应的打开,电池电压过Q1经过R1和R9组成的分压电路,实现电池电压采集

如楼主所说,感觉这电路应该有误——Q2截止Q1似乎应该导通才对?

网友B:
MOS管的参数是多少也发上来看看。是不是电压值选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低功耗电池电压采集电路
低功耗模式下VDD没有电压,Q2关闭,进而Q1关闭
工作模式下VDD 是3.3V,Q2 ...

逻辑是对的;检查封装和元器件属性

网友D:
这个不应该烧MOS管的,后面负载都是10K级的,查看电路和元器件有没有接错

网友E:
VBAT端存在高压或者静电,Q1的G-S间被击穿了

网友F:
我很多年前碰到过类似情况,是工程师画错了PMOS的封装...,上PCB.

网友G:
感觉是Q2导通不完全,导致Q1也导通不完全,排除静电击穿,一般静电击穿不冒烟。感觉R8应该去除。

网友H:
至少给一下MOS管的具体型号或者规格书吧,什么参数都没有,分析问题也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多年前碰到过类似情况,是工程师画错了PMOS的封装...,上PCB.

封装对过了,没错,而且是从库里拿出来的

还是再查查封装和线路,这个图如果线路封装对了,10K的负载电阻,才6V,想让他烧都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至少给一下MOS管的具体型号或者规格书吧,什么参数都没有,分析问题也无从下手啊。。。。。 ...

PMOS AO3401,AO3407也换上试过了,也是个烧, NMOS是AO3400

楼主:
收到,我试下更换阻值试一下。

网友H:
会不会AO3401的G极没有串接电阻,下管对AO3401的控制信号直连的G极,如果下管打开特别快的话,因为AO3401的G、S之间存在寄生电容,就会形成这样一个瞬时的大电流通路,是不是就可能引起G极的绝缘层损伤,多次冲击过后就可能引起绝缘层击穿彻底短路,进而导致MOS管冒烟

@lfc315 :对别人没有指导意义,对自己也没有提升,毕竟知识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炫耀的
@lfc315 :不怕啊,每个人学识有限是很正常的,用自己所知去分析问题就不怕嘲笑,怕的是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但是遇到难题又给不出分析思路,遇到简单问题又不屑于给出具体分析思路,最后只沦为了眼高手低的人,对别人没有知道意义,对自己也没有提升
你这种说法不怕做高速电路的笑掉大牙嘛

网友H: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复现的话,你可以改动一下电路,就是在Q2的D极和Q1的G极之间串接一个1K电阻,然后重复多次开关看还会不会出现烧毁现象

网友H:
而且因为米勒电容的存在,Q1在导通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一个电流通路,也就是Q1的D、S之间电流刚刚达到最大时,此时D、S之间电压还是6V没变,电流是从S极通过导电沟道流到D极,然后再经过G、D之间的寄生的这个米勒电容到达G极,最终通过Q2导通到地

网友I:
冒烟???板子上哪里有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复现的话,你可以改动一下电路,就是在Q2的D极和Q1的G极之间串 ...

好的

网友J:
都是大神,还红箭头标注电流方向,冒烟输出短路,除非你用膝盖头想的,PMOS输出短路100%冒烟,放大状态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AO3401的G极没有串接电阻,下管对AO3401的控制信号直连的G极,如果下管打开特别快的话,因为AO3401的 ...

应该是这个原因,可以将R4改为100K,然后在GD之间串联10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我又仔细分析了一下,感觉更可能是Q2控制Q1,使得Q1导通过快,MOS管的导通电流变化过快,进而在MOS管的寄生电感上面产生很大的感抗,形成振荡电路,最后出现高压击穿MOS,改进的措施还是在Q1的G极上面串接一个小电阻,或者在Q1的G极和S极接上一个小电容,使得MOS开启缓慢一些减弱振荡。

因为你这个电路没有高负载的地方,所以应该不是发热引起的损坏,更像是产生的高压损坏,高压损坏在你这个电路这里只能是振荡引起。

然后你这个Q1打开慢一些无所谓,交叉损耗很小,不像是电源的开关控制,那种的电流很大,打开太慢的话,开关交叉损耗就会很大,会出现热损坏

网友E:
不知道都是怎么计算的,导通太快引起损坏都出来了;
R7是10k,开关速度能快到哪里去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都是怎么计算的,导通太快引起损坏都出来了;
R7是10k,开关速度能快到哪里去哦 ...

你先看仔细明白了说的是啥再回复吧,我说的是Q1导通太快,不是Q2,你看不到Q1的G极是用MOS直接导通到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都是大神,还红箭头标注电流方向,冒烟输出短路,除非你用膝盖头想的,PMOS输出短路100%冒烟,放大状态 ...

能不能好好组织一下语言啊,都看不懂你想说什么,你要是知道原因的话,就好好说出来分析过程让其他人审视,如果确实有道理大家也可以学习提高,莫名其妙的说一个不知所云的原因,这难道是你做研发工作的态度?如果你觉得太简单不屑于帮别人解惑呢,那就请不要乱发言在这里秀存在感

网友L:
Q1的漏极对地短路了,管子吹下来,先不着急换新的上去,万用表测一下Q1漏极焊盘对地是不是直通或者阻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又仔细分析了一下,感觉更可能是Q2控制Q1,使得Q1导通过快,MOS管的导通电流变化过快,进而在MOS管的寄生 ...

感谢,我明天再按照你的思路验证一下

网友M:
除非脚位错了或焊短路了,要不然10K的电阻,不管怎样都不会烧。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而且因为米勒电容的存在,Q1在导通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这样一个电流通路,也就是Q1的D、S之间电流刚刚达到最 ...

pF级的寄生电容要想冲坏这个MOS,实在太太太不容易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Q2导通不完全,导致Q1也导通不完全,排除静电击穿,一般静电击穿不冒烟。感觉R8应该去除。 ...

再怎么不导通,连接的是几十K级的负载,它也不会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电池两端不是6V,充电器输出带有突波20V以上,不是静电。我高职毕业生。

哪怕是小学毕业,只要能真的分析出原因来,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毕竟知识不分学历高低。

你说的这个充电器冲击不知道实际损坏过程中有没有用到,需要楼主确认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先看仔细明白了说的是啥再回复吧,我说的是Q1导通太快,不是Q2,你看不到Q1的G极是用MOS直接导通到地的 ...

Q2速度都受限了,Q1还能快到哪里去。。。
难道火车厢比火车头跑得更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M:
pF级的寄生电容要想冲坏这个MOS,实在太太太不容易了。

所以需要验证,前面我是想的会不会每次冲击对G极的绝缘层有一些影响,多次电流冲击累加后引起绝缘层击穿,但是后面想的更可能是振荡冲击,Q1打开的过程中,冲击电流在其自身寄生电感上产生高压电动势,目前我能想到的除了这个原因,实在想不出还有哪里能引起高压。毕竟如果不考虑电感只考虑三个寄生电容的简单模型,那就只有冲击电流才能损坏MOS。

网友H:
引用 网友E:
Q2速度都受限了,Q1还能快到哪里去。。。
难道火车厢比火车头跑得更快

感觉不是这么简单的对应,MOS管导通的全过程是下面这张图,实际Q2处于t2~t3这段时间才是真正对Q1的控制时间,这段时间Q2应该是处于可变电阻区的,只要电阻小到与上拉电阻R4=10K分压一定值就可以打开Q1,所以实际Q1受控开启的时间应该是远小于Q2的受控开启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感觉不是这么简单的对应,MOS管导通的全过程是下面这张图,实际Q2处于t2~t3这段时间才是真正对Q1的控制时 ...

Q2逐渐开通的时候,不是也是逐渐对Q1的G-S电容充电的过程吗,Q1的导通速度当然受限于Q2的导通速度吧?

“如果下管打开特别快的话,因为AO3401的G、S之间存在寄生电容,就会形成这样一个瞬时的大电流通路,是不是就可能引起G极的绝缘层损伤,多次冲击过后就可能引起绝缘层击穿彻底短路”

大电流引起绝缘层损伤,你上面这个说法源自于哪里?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Q2逐渐开通的时候,不是也是逐渐对Q1的G-S电容充电的过程吗,Q1的导通速度当然受限于Q2的导通速度吧?

...

Q1打开速度受限于Q2没错,但也只体现在t2~t3阶段,这个阶段Q2的D、S极才会开始出现电压变化,而电压变化的这个阶段,就是打开Q1的阶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Q2逐渐开通的时候,不是也是逐渐对Q1的G-S电容充电的过程吗,Q1的导通速度当然受限于Q2的导通速度吧?

...

这个大电流引起绝缘层损伤只是我根据之前遇到现象的推测,正常来讲G极是有一层绝缘层,与D、S极的电阻很大,一般是十几甚至几十MΩ级别,但是我遇到过一些工作状态异常的MOS管,G极与D、S极的电阻变成了几KΩ,所以有这么个猜测

网友O:
楼主,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看我评分的三个

网友P:
没冒烟状态Q1烫手吗?

没冒烟状态测量Q1工作电流等于多少?

网友Q:
从图纸上看不出问题来。因为有10K的负载,即使后级短路,也不会让管子冒烟!因此不会是DS的问题。换句话即使SD短路,管子也不应该冒烟!
剩下的就是G极对GND的问题了。怀疑静电导致GD之间击穿,儿G输入阻抗很高,微弱电流就会产生高温。
建议G极对地接一个小电容,抑制6V上的干扰并吸收静电,电容值取10nF足够了。还有+6V对接也要加一个100n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