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一直处于高电平

楼主(2021-10-17):
XPT2046在有触摸的时候中断脚有时候还是一直处于高电平

楼主:
感觉中断脚有时候好有时候又没反应一样

网友A:
再看看中断的配置和原理,Just have a try

楼主: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用示波器量过,4线的电阻屏线在按下时是有信号的,就是XPT2046的芯片中断口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根本没有电平的变化,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B:
芯片有问题吧;
这个触摸芯片也是很常用的

网友C:
引脚配置中设置了上拉

网友D:
设置成上拉,为何会影响呢?

网友E:
会不会是一直有中断啊

网友F:
是不是引脚模式有问题啊

网友G:
不摸还是高电平 吗

网友H:
详细描述一下现象

网友I:
加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J(2023-03-05):
在单片机里面把中断引脚设定成高阻输入模式试试看

网友K:
是一直高电平吗?

网友L(2024-05-0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M: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N: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O: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