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HAL库相比于标准库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2021-10-17):
大家现在用HAL顺手还是标准库顺手

网友A:
效率低,但是支持图形化配置,反而显得开发更快。

网友B:
其实就是初始化的时候效率低,其他的并不比STD库低

网友C:
嗯,大神说的是。

楼主:
标准库起码还能找到一份中文使用说明书,HAL库配合MX使用很方便,串口接收不是很合意。

网友D:
用hal库比较顺手

网友C:
都还不错用着

网友E:
无所谓谁比谁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初始化的时候效率低,其他的并不比STD库低

是的,运行的时候效率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运行的时候效率其实都差不多

真的差很多,HAL的函数封装太深了,如果遇到时间要求高的,直接报废。其实优点就是简单,真的影响速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的差很多,HAL的函数封装太深了,如果遇到时间要求高的,直接报废。其实优点就是简单,真的影响速度。 ...

封装太深形容的很贴切,
感觉HAL唯一的好处就是能cube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封装太深形容的很贴切,
感觉HAL唯一的好处就是能cube一下

是的啊,别说是HAL了,我在实际应用中库函数都不敢随便用,都是寄存器和库函数交叉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啊,别说是HAL了,我在实际应用中库函数都不敢随便用,都是寄存器和库函数交叉使用 ...

什么设备这么高端?防空导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什么设备这么高端?防空导弹?

这个不能乱吹,只不过是高速应用,单片机的主频又偏低,兼顾成本嘛,软件上就麻烦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能乱吹,只不过是高速应用,单片机的主频又偏低,兼顾成本嘛,软件上就麻烦了点 ...

真乃大神也。

网友I:
确认有时会有问题,比如UART,可以只用库初始化,自己写接收中断处理
SPI也是,自己写收发函数,
HAL库针对这2个外设太啰嗦了

网友J:
没觉得有优势啊

网友K:
我只用过hal库啊

网友L:
越来越多的人用hal库了

网友M: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N:
用习惯了就行了

网友O:
除了能用cube之外,没觉得哪里好

网友P(2023-03-05):
看ARM推出的CMSIS标准,HAL库只属于其中的一部分,CMSIS是趋势

网友Q:
hal库简单,方便开发

网友R(2024-01-12):
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图书馆

网友S(2024-05-01):
影响控制IC

网友T: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U: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V: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W: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X: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Y: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Z: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AA: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