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单片机支持OCD调试

楼主(2021-10-17):
什么型号单片机支持OCD调试

网友A:
除了MPC82G516以外

网友B:
MA805, MA806

网友C:
MA82G5A64, MA84G564 等都支持OCD仿真调试。

网友D:
很多,MA84G564,MPC82G516,MA805,MA806,MA82G5B系列,MA82G5A系类都支持。

网友A:
很多芯片都支持吧,看看你做什么应用了。

网友A:
OCD调试是什么呢?没有听过,我只听过串口调试。

网友E:
OCD调试是什么?不太清楚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CD调试是什么?不太清楚哦。

on chip debug

网友G:
你说的OCD是指片上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