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C972配置VGA时序参数

楼主(2021-10-17):
NUC972驱动VGA芯片,输出1024*768 24bit色,按照VGA时序要求,需要配置HV脉冲宽度,前肩,后肩这些参数,但是NUC972的LCD时序控制参数很怪,没有明确指出如何计算对应的前肩,后肩参数,无论怎么试都看不到正确的行场驱动波形,有没有大神用过这种芯片来配置1024*768,还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没用过,看看官方有没有应用手册吧。

网友B:
去官网找找数据手册把

网友C:
这个没用过,看看网上有没有案例吧。

网友D:
不会啊,这个VGA接口么?估计要问问专门做视频,音频的人了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LCD时序寄存器,怎么配置可以对应出前肩,后肩的参数,规格书没有明确指出对应关系,只有HRS HRE HS HE这些值,而LCD时序要求要有前肩,后肩这些参数,好郁闷,困惑几天了,无论怎么试都试不出来

网友E:
记得是像素宽高加上的,减去屏幕宽高就得到了

网友F(2022-03-15):
楼主的1024*768VGA时序调出来了没?
我们在NUC950的片子上调好了,但是1024*768这个分辨率占用内存带宽太大,没有实用价值。800*600还可以接受
950是32位SDRAM的,970虽然说是DDR2的,但内存变成16位的了,一直想做块板子来试试没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