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输入100V 输出15V 1.5A或2A的Buck芯片有推荐的嘛

楼主(2021-10-17):
我在做FOC驱动板,MOS漏极接了80V的VCC,现在板子是双电源供电,一个80V,一个15V,现在想从80V降到15V,用单电源供电,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嘛,需要的输出电流是1.5~2A。看了ti MPS LT,好像都没啥合适的芯片。各位坛友有推荐吗?

网友A:
USB适配器里面的方案最适合

网友B:
你好,我这边有一颗你看看合不合适。方便的话加一下我V15013547513

网友C:
用变压器的方案就大把了,高压下处于安全考虑也应该使用基于变压器的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
OC2006 是一款支持宽电压输入的开关降压型 DC-DC,芯片内置 150V/3A 功率 MOS,最高输入电压可超过 120V。
OC2006 具有低待机功耗、高效率、低纹波、优异的母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等特性。支持大电流输出,输出电流可高达 1.5A 以上。
OC2006 同时支持输出恒压和输出恒流功能。
OC2006 采用固定频率的 PWM 控制方式,典型开关频率为 140KHz。轻载时会自动降低开关频率以获得高转换效率。
OC2006 内部集成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限流保护等功能,提高系统可靠性。
OC2006 采用 ESOP8 封装,散热片内置接 VIN 脚。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8V~120V
 输出电压从 4.2V 到 30V 可调
 支持输出恒压恒流
 支持输出 12V/1.5A,5V/1.5A
 高效率:可高达 95%
 工作频率:140KHz
 低待机功耗
 内置过温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 内置稳压管,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