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平均值感觉有问题

楼主(2021-10-17):
我用PIC16F1507的C语言求平均值,感觉有问题。请问PIC C语言可以用“/”来做除法运算吗?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呀。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肯定可以用啊。你要查一下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D:
是的,比如溢出之类的情况

网友E:
可以,不确定的可以看看编译器文档

网友F:
可以,没问题。

如果出错,你重点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变量的强制类型转换之类的操作。

网友G:
这种数学 运 算可以用IDE的软件模拟器的,比硬件的好用

网友H:
把 学 和运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I:
8位机做除法效率感人的

网友J:
反正是平均, 你选基数是2^n的个数, 平均值就是Ave=SUM>>n; 就好了。。简单又高效。

网友K:
数据运算全部是整数运算,小数舍去的方法。

网友L:
比如5/2,结果是2,不会是2.5。

网友C:
除非你使用浮点数算法。

网友M:
什么问题?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N:
不要怀疑,一定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O:
除法没有问题,就是编译出来代码量不小,FALSH小的单片机用不了几个除法空间就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