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STM32F103C8T6的串口发送数据会丢码

楼主(2021-10-17):
为什么STM32F103C8T6的串口发送数据会丢码

楼主:
void sendarry(u8 *p,u8 i)
{
  u8 k;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DISABLE);
  USART1->SR &= 0x1F;RS485_EN=1;delay_usx(10);
  for(k=0; k<i; k++) //通过串口将数据发出来到串口助手上
    { USART1->SR;
      USART1->DR=p[k];
      while((USART1->SR&0X40)==0);
    }
  RS485_EN=0;
}
115200BPS,固定8个字节的数组发送,连续发送一段时间后就会丢码,使用RS232发送和RS485发送都这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别的其他的程序吗

网友B:
会不会发生了堵塞

网友C:
是不是有别的部分把它给挤掉了

楼主:
接受中断时最先优先级,关闭了中断只网上发送数据也会丢,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还在检查测试中

网友D:
先排除下硬件方面的原因,TX/RX相连,自发自收看看有无丢码的情况发生?

网友E:
频率对吗?有时候时钟漂移了,会出现错位现象

网友F:
数据丢失可能是硬件原因也可能是软件原因,要一步一步分析

网友G:
贴出的函数没问题,找找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H:
STM32F030C8T6国内现货,价格美丽!询V18664394396

网友I:
跟数据长度,或者发送的过程中被其他中断打断了会不会有关系?
看看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丢码

网友J:
每次都丢数据吗

网友K:
确认一下是否发送出来了这个数据

网友L:
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M:
发送的数据是多长的啊

网友N:
会不会数据溢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