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o口电平保持在1.2V时就一直触发中断出不来

楼主(2021-10-17):
外部IO口中断,初始化设置为上升沿触发中断,但是io口电平保持在1.2V时就一直触发中断出不来。请问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是触发还是没有触发,关键句你搞的歧义了

网友B:
模式搞对了没,输入模式。不行就看看库函数里面带的例子

网友C:
中断标志位每次进都要清的

网友D:
STM32f030好像没有电平触发,只有边沿触发

网友E:
保持在1.2V没有边沿跳变了,肯定是触发不出来的。

网友F:
进入中断后没有清标志位么?

网友G:
是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啊

网友H:
高于或者低于这个值呢

网友I:
中断标志位一直置位是吗

网友J:
价格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K:
模式应该没有问题  要不然进不了中断啊

网友K:
不可能一直有边沿产生啊

网友L(2023-03-05):
触发后要关掉中断,处理完成后再开中断

网友M:
电平触发的还是边沿触发?

网友N(2024-05-0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O: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P: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Q: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