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电路如何设计可以实现按键长按的情况下不影响显示

楼主(2021-10-17):
我在数码管显示和按键扫描复用端口时,出现显示不正常的现象。

数码管7段,共8个。

单片机选用 :程序中端口可输出、输入设置,有上拉设置但无下拉设置。
可用IO口    :15个,没多余的了。
按键          :2个。

8个数码管动态显示,2按键用于设置显示数字,在不用端口扩展,或一些成本高的IC的情况下。外围电路如何设计可以实现按键长按的情况下不影响显示?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网友B:
7段数码管,8根口线
片选用74HC138译码,3根口线
两个按键一人一个,2根
剩下2根口线送给楼主,按键爱咋按咋按,按上1万年都成

网友C:
外围电路在实现按键长按情灯重想不影响显示,我想提在单机选用时选择输出输入和有上拉但不拉设置选用合适的工口少用一些无用白设备级元件。

网友D:
程序中端口可输出、输入设置,有上拉设置但无下拉设置。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E:
直接使用软件进行仿真就可以了。没有其它什么特别的地方了。

网友F:
长按短按连续按,是怎么进行实施的?

网友G:
这个代码是怎么测试的?可以了解一下吗?

网友H:
这个代码该如何测试,看看怎么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