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从机发送不OK

楼主(2021-10-17):
现有两块STM32的板子,一个SPI主机,一个SPI从机,
主机发送程序
HAL_Delay(1000);
ucSpi_Tmessage_initial[7]=ucDevice_eChecksum(ucSpi_Tmessage_initial,7);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ucSpi_Rmessage,1);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1],&ucSpi_Rmessage[1],1);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2],&ucSpi_Rmessage[2],1);//ucSpi_Rmessage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3],&ucSpi_Rmessage[3],1);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4],&ucSpi_Rmessage[4],1);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5],&ucSpi_Rmessage[5],1);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6],&ucSpi_Rmessage[6],1);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hspi1,&ucSpi_Tmessage_initial[7],&ucSpi_Rmessage[7],1);
while(hspi1.State!= HAL_SPI_STATE_READY);

从机一直送8个字节

简单说就是主机发送0K,主机接收OK,从机接收OK,就是从机发送不OK

网友A:
单步调试看看

楼主:
不能单步调试,有没有什么调试SPI的好方法啊,为什么从机发送就是不OK啊

网友B:
看看这个芯片的库函数例子里应该有这一组的演示。

网友C:
从机发送出现的什么问题

楼主:
从机数据发送出去了没

楼主:
确认往DR里写的数据都是我要发送的数据,但发出的数据好像是移位了,还不定是移了几位,1位,3位四位都有过,也有不规律数据,

网友D:
有时好像第一次通迅时是OK的,后面在发就又不行了

网友E:
发AC的话,2C,4C,5C都能出来,

网友F:
从机好像就是只能接收的,要想发送,只能切换为主机了。

网友G:
怎么不能单步调试啊

网友H:
可以单步调试啊,用的哪个仿真器,单步打断点看是哪个问题

网友I:
调SPI,建议通过示波器看波形和数据

网友J: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K:
为什么这么写发送代码

网友L:
能正常发送数据吗

网友M:
可以单步调试啊

网友N:
通过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N:
其实无非就是硬件或者软件的问题

网友O(2023-03-05):
可能是SPI发送代码不对,未对从SPI器件做出正确操作,也可能是主SPI接收代码不对,读取的结果是错的。

网友P:
从机数据有没有发送出去啊?

网友Q(2024-05-01):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R: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S: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T: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U: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V: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W: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X: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Y: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Z: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