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关于引脚复用功能的默认功能

楼主(2021-10-18):
跑了一下415的usb 例子,发现usb相关的引脚并没有初始化,但都运行正常,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如下图
这些默认功能意思就是默认使用第一个?怎么有多个默认功能?
我如果要是用OTG_FS_ID和OTG_FS_VBUS,不用初始化?

网友A:
这个表不是默认功能的意思,表示可以支持这些功能。ID和VBUS因为是作为OTG的输入引脚,而GPIO的默认状态就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不是默认功能的意思,表示可以支持这些功能。ID和VBUS因为是作为OTG的输入引脚,而GPIO的默认状态就 ...

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usb hid例子里哪里初始化了OTG_FS_DM和OTG_FS_DP引脚

网友A:
DP  DM是当OTG模块使能之后,就会自动抢占这两个脚,你可以看下RM的GPIO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  DM是当OTG模块使能之后,就会自动抢占这两个脚,你可以看下RM的GPIO章节。 ...

是的,感谢老铁

网友B:
你需要进行设置吧,不设置的话,可以达到引脚复用的功能吗?

网友C:
好像有一个AF的模式,就是复用的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