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ISP软件烧录HC32L136串口超时

楼主(2021-10-18):
最近使用华大ISP软件做量产烧录,遇到串口超时问题,折腾了一天没有解决,因产品同时HC32L136和HC32L176这二种型号,烧录L176则正常,所以一直想不通,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如何处理。1/问题现象

2/接线方式如下
MCU.VCC           <--->    串口模块.VCC
MCU.GND           <--->    串口模块.GND
MCU.TXD(PA14/SWCLK)<--->    串口模块.RXD
MCU.RXD(PA13/SWDIO)<--->    串口模块.TXD
MCU.MODE(BOOT)          <--->    MCU.VCC

网友A:
是不是个别板子硬件上有差异?

网友B:
是不是你的L136是很早期的版本,因为只有后续的,芯片上有独立的“T”标识的L136才支持SWD引脚在boot模式的时候作为ISP引脚,不然就是PA9和PA10作为ISP引脚,PA9接Rx,PA10接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L136是很早期的版本,因为只有后续的,芯片上有独立的“T”标识的L136才支持SWD引脚在boot模式的 ...

确认芯片有带T,同样的电路板,换L176烧录是成功的,所以排除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