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贴片电阻电容值的表示

楼主(2021-10-18):
简单讲下贴片元件的标识,要知道,看不懂电阻电容值的表示,你连元件都找不到!!!
直标法
直标法:用数字和单位符号在贴片电阻器表面标出阻值,其允许误差直接用百分数表示,若贴片电阻上未注偏差,则均为±20%。直标法中可用单位符号代替小数点直标法一目了然,但只适用于较大体积元件,且国际上不能通用。
也就是直接写出数值和单位,比如我们常说的100Ω、4K7(4.7K)、220uF等。
数码法
数码法:在贴片电阻器上用三位数码表示标称值的标志方法。数码从左到右,第一、二位为有效值,第三位为指数,即零的个数。偏差通常采用文字符号表示。
比如 103 的电阻,就是 10 后加三个零,所以就是 10000 ,单位Ω,即 10K 电阻,同理, 331 电阻就是 330 欧啦。而对于电容,单位是 pF,如 104 电容,就是 100000pF = 100nF = 0.1uF。
特别要注意电容的单位换算,pF最小,到 nF,再到 uF,最后F。1F=10^6uF=10^9nF=10^12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