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红胶贴片加工工艺的知识介绍

楼主(2021-10-18):
SMT红胶贴片有两种加工工艺。一种是将SMT红胶穿过针管。SMT红胶的胶量根据元器件的大小而变化。手动点SMT红胶机根据点胶时间控制胶量,自动点SMT红胶机通过不同的涂胶喷嘴和时间控制点SMT红胶机;另一种是刷胶。SMT红胶通过SMT贴片钢网印刷。SMT钢网的开口尺寸有标准规范。
SMT贴片红胶常见问题:

1、 推力不足
推力不足的原因有:1。胶量不足。2.胶体没有100%固化。3.PCB板或元器件被污染。4.胶体本身是易碎的,没有强度。

2、 胶量不够或漏点
原因及对策:1。印刷用网板未定期清洗。应每8小时用乙醇清洗一次。2.胶体中有杂质。3.网板开孔不合理、过小或点胶压力过小,设计出胶量不足。4.胶体中有气泡。5.如果点胶头堵塞,请立即清洁分配喷嘴。6.如果点胶头的预热温度不够,则应将分配头的温度设置为38℃。

3、拉丝
拉丝是指点胶时贴片胶无法断开,且贴片胶在点胶头移动方向呈丝状连接的现象。有接丝较多,贴片胶覆盖在印制焊盘上,将导致焊接不良。特别是当尺寸较大时,使用点涂喷嘴时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贴片胶拉丝主要受其主成份树脂拉丝性的影响和对点涂条件的设定。

解决方法:

1、降低移动速度
2、越是低粘度、高触变性的材料,拉丝的倾向越小,所以要尽量选择此类贴片胶
3、将调温器的温度稍稍调高一些,强制性地调整成低粘度、高触变性的贴片胶,这时还要考虑贴片胶的贮存期和点胶头的压力。

以上便是SMT红胶贴片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希望此文可以对您有所帮助!

捷多邦PCB免费打样地址:https://www.jdbpcb.com/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