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PIC24FJ128GL306单片机读写EEPROM的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21-10-18):
之前是一直接触PIC18单片机,刚刚接触PIC24,不太明白,希望你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随便参考一个EEPROM的读写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查一下MPLAB的应用示例。

楼主:
找到了!!!
#include "xc.h"

int __attribute__ ((space(eedata))) eeData = 0x0;
unsigned int offset = 0x0;
//擦除一个字
void EEPROM_ERASE_WORD(unsigned int addr)
{
NVMCON = 0x4058;
TBLPAG = __builtin_tblpage(&eeData);
__builtin_tblwtl(__builtin_tbloffset(&eeData)+addr,0);
asm volatile ("disi #5");
__builtin_write_NVM();
while(NVMCONbits.WR==1);
}
//擦除所有
void EEPROM_ERASE_ALL()
{
    NVMCON=0x4050;
    asm volatile ("disi #5");
    __builtin_write_NVM();
}
//单字写入
void WR_EEPROM (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data)
{
    NVMCON = 0x4004;
    TBLPAG = __builtin_tblpage(&eeData);
    __builtin_tblwtl( __builtin_tbloffset(&eeData)+addr, data);
    asm volatile ("disi #5");
    __builtin_write_NVM();
    while(NVMCONbits.WR==1);
    return 1;
}
//读数据
unsigned int RD_EEPROM(unsigned int addr)
{
TBLPAG = __builtin_tblpage(&eeData);
return __builtin_tblrdl(__builtin_tbloffset(&eeData)+addr);
}

网友C:
这里有个 文件  关于从PIC18改到PIC24的, 希望有帮助

网友D:
是内部的eeprom吗

网友E:
iic通信协议是一样的。

网友F:
PIC18单片机可以直接移植的。

网友G:
你是不明白时序吗

网友H:
使用模拟iic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建议自己搜一个程序,然后修改一下。

网友J:
iic程序而已。

网友K:
PIC24也没有用过,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L:
PIC18单片机和PIC24差不多。

网友M:
PIC24FJ128GL306多大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