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线牙刷消毒电路

楼主(2021-10-18):
求一个紫光LED驱动电路,用于牙刷紫外消毒产品

楼主:
谢谢,还有其他方案吗?用3.7V聚合物锂电池来做驱动电源

楼主:
用3.7V聚合物锂电池来做驱动电源升压到5V 来驱动灯珠

网友A:
DCDC升压即可,任何低压驱动方案的核心都是DCDC升压。

网友B:
楼主这是公司准备要生成的东西吗?这东西安全吗?要是把口腔的有用细菌都没了,肿么办。。。

网友C:
不如用臭氧消毒杀菌更快速更彻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公司准备要生成的东西吗?这东西安全吗?要是把口腔的有用细菌都没了,肿么办。。。 ...

貌似只是消毒牙刷,
可能跟食堂消毒碗筷的差不多,
具体楼主就这么一句,不好揣测

网友E:
6楼注意是消毒牙刷,不是消毒口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貌似只是消毒牙刷,
可能跟食堂消毒碗筷的差不多,
具体楼主就这么一句,不好揣测 ...

消毒口腔?看清了,这只是消毒牙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如用臭氧消毒杀菌更快速更彻底

疫情跟风做了个紫外线灯,一共用了没几次,放在家里还占地方。

直接买了个250W汞灯,敲碎外面玻璃留下里面的,开几分钟味道就非常大,密闭空间估计虫子都活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消毒口腔?看清了,这只是消毒牙刷!

你可能回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回复错了~~

用紫外线来消毒牙刷

楼主:
方案想法是:控制电路(控制消毒时间)+紫外线灯珠 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