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函数在电路里面有什么实际应用作用吗

楼主(2021-10-19):
最近公司来了个新人,昨天聊天的时候问我,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是怎样的?
我想了一下,很认真的告诉他:不知道;
但是回过头来,我还是很好奇,这个传递函数、相位裕度,这种东西,在实际电路应用中,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对喜欢玄学的没用吧。要看人的Doge。

网友B:
个人理论分析感觉还是很有用处,实际中用得少。出现玄学情况可以用用这个

网友C:
“这个传递函数、相位裕度,这种东西,在实际电路应用中,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传递函数,严格意义上说是线性时不变(LTI)系统的产物,其反映了系统端口信号间在s域的关系(形式为简单代数关系)。当然,实际系统严格来说并不是LTI,但通常可以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近似为LTI。

既然传递函数反映了(LTI)系统的特性,那么就可以利用其来分析和设计系统,包括系统的频响特性和稳定性等。

可以说,传递函数在电路分析和综合(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离开了传递函数,电路理论及其技术都寸步难行。

网友D:
对传输信号深入处理时,传递函数就有用。
放大器不稳定时,相位裕度就有用,指导你怎么让放大器稳定。

网友E:
    看自动控制原理就知道了,模拟主要用到了波特图频域反馈分析,自动控制还包含时域分析

网友F:
     肯定有用,传递函数也不是只有频域信息,也能告诉时域信息。
普通示波器就是基本时域测量仪器,好点示波器也可以观测Bode图这种频域信息。专门频域仪器还有频谱仪,网分等。

     再说都知道ic设计是在肉眼看不清的很小半导体芯片上做电路吧,如今时代已经是几nm工艺了,小小芯片上那么多晶体管电路,你以为怎么设计啊,像做pcb 电路板那么试凑调试焊接元件行得通吗?
所以要么干脆直接抄别人已经成功流片的设计,要么是自己基于理论原理,严密的数学分析和计算机数值分析相迭代做正向设计,直到理论分析和计算机仿真要很匹配才去流片做出实际芯片,尽量减少流片失败的几率。

    有用是要懂原理,背后的思想才有用,不懂思想套公式没有用。

网友G:
怎么说呐,像我搞电机控制的,常用的滤波电路求衰减不就是需要传递函数吗?设计观测器更是需要

网友H:
如果是总体设计,比如电机控制,整个环路的传递函数还是有用的。

但是独立某个电路,比如运算放大器,传递函数的模型要从datasheet里面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里面推导出来,而且大多数运放跟本就不给,说明设计运放电路这个传递函数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用。

网友I:
传递函数,反映  输出跟输入的关系,
这关系,是由  幅频特性,相频特性  等项目组成,而这些特性是由  电路的组成与布局,及  每个元件的参数与特性  所造就,大慨是这样吧。

网友J:
呵呵,在实际闭环控制的时候就用到了,要不然你整个系统岂不是自由飞翔了

网友K(2021-11-19):
模拟电路中处处是反馈,设计完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后,应当审视回路的交流小信号通路,最普通的RC网络组合也可能带来谐振。例如:高Q值的二阶低通滤波器,即使能正常工作,但器件可能需要承受较大的电气应力而损坏。如果回路中有负反馈可能引起自激振荡。电路的分布参数、器件参数的分散性,以及器件参数随温度的变化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这是考虑所谓的幅值、相位裕量的出发点。在设计时应尽量避免工作点对回路传递函数的影响,避免出现条件稳定情况。例如:三极管共集放大电路。

网友L:
其实现在有很多免费的资源讲解这个东西的

传递函数就是系统的数学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现在有很多免费的资源讲解这个东西的

传递函数就是系统的数学模型

不好意思,能否提供一些学习资源?感谢

网友L:
B站搜索 transfer function
或者你去各大模拟ic供应商的官网去找找培训视频

ti的在21ic就有

网友M:
我司做soc芯片设计的, 基本上都是数字ip, 很少听到, 听到最多就是以前公司做模拟ic设计的人, 基本上就是放大器芯片,  用的比较多一些, 需要各种仿真, 得出相位裕度之类的参数, 据说要想设计好放大器芯片, 控制理论要学好。。其他几乎就听不到有人说这个了,

离开理论当然不行, 不过不同行业需不需要理解的那么深, 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