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输出初始阶段非线性

楼主:
同向放大,放大采样电流值用于AD转换,从测试结果看电流在0~600mA内时,运放输出电压非线性,600mA时AD转换值只有200mA,超过这个值后又是线性的,700mA时AD检到300mA,800mA时AD检到400mA以此类推,运放没有饱和为什么会在初始阶段有非线性区呢整懵了,同样的电路在另一路上又没有问题,那一路的电流采样电阻要大一倍

楼主(2021-10-19):
有无大神解惑

网友A:
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最好提供相关原理图和器件信息,这样才可判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最好提供相关原理图和器件信息,这样才可判断问题。
...

具体器件我也不清楚,这是老项目了pcb都没有,只剩个原理图,用运放放大了太阳能板的充电电流然后mcu用ad检测

网友B(点评):
你这电路用,运放单电源供电不合理,即使轨至轨运放,通常也有几十mV输出不正常(最低输出),对应几十到上百mA了,用单电源供电,需要考虑将输出抬高些,避开最低输出电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基准值记录下来运算的时候减掉也不行吗

网友B(点评):
这个不是固定偏差多少的问题,是最低输出不会低于多少mV的问题,比如一个运放,最低输出50mV,理论计算低于这个输出电压的,都输出50mV,并且在接近这个最低电压的一定范围,可能输出非线性误差比较大,你咋减去?你还是看看自己用的运放的资料吧,至于你两路不一致,这还需要你自己仔细检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通透了老哥,谢谢

网友A:
这是单电源供电,地端存在些许“非线性”也属正常。没有运放的具体信息,不可能进一步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电源供电,地端存在些许“非线性”也属正常。没有运放的具体信息,不可能进一步具体分析。
...

这是硬件仿真测试的采样值,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电源供电,地端存在些许“非线性”也属正常。没有运放的具体信息,不可能进一步具体分析。
...

而且另外一路检电池电流除了采样电阻是20mΩ其他的一模一样仿真的时候却整个电流曲线都是线性的

网友C:
这个主要看运放的特性,如果运放特性不够好,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现象;
另一个差不多的电路,看起来更好,可能的原因:
1是运放是不是不是同牌子同批次;
2是输出端的负载是不是一模一样,输出端对GND接个电阻,说不定能更好一点;
3是采样电阻大了,你关注的电流区域避开了非线性最明显的区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另外一路检电池电流除了采样电阻是20mΩ其他的一模一样仿真的时候却整个电流曲线都是线性的 ...

只是仿真??

楼主:
硬件仿真,串口没引出来不好看数据,直接在keil里查变量,我好像有点明白了,10mΩ的基准是138 20mΩ的基准一翻倍变成276 就直接过了10mΩ 600mA对应的218了所以是线性的。
可不可以理解成地端就是有东西干扰到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看运放的特性,如果运放特性不够好,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现象;
另一个差不多的电路,看起来更好, ...

太魔幻了,另外一路跟我想得不一样!他的基准甚至都没有138,放大的结果也好好的

网友C(点评):
把2个芯片调换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魔幻了,另外一路跟我想得不一样!他的基准甚至都没有138,放大的结果也好好的

...

挺好奇的,会是啥原因呢?
如果是PCB走线布局影响,也应该是线性的啊
能不能看看运放是什么型号?

网友D:
运放改为双电源供电,甚至提高供电电压。例如,+15V、-15V供电。

网友E:
应该跟运放电源V-走线有关

网友F:
加一片MAX232给运放提供负电源即可。

网友G:
不会是振荡了吧,把C22去掉试试

网友H:
本质上来说,是因为运放有一个Output Swing (输出摆幅)的特性,每一个运放都有。 针对你这个电路图,Vs- 是接地的,而运放的Output Swing 一般来说总是离  Vs+ 和 Vs- 各有一个电压差,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也有的号称 轨到轨输出(rail-to-rail output)。

建议你去查一下运放的Spec,不是同一种运放也没关系,多查几个,看看Output Swing 的定义,你就清楚了。

网友I:
厉害了我的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奇的,会是啥原因呢?
如果是PCB走线布局影响,也应该是线性的啊
能不能看看运放是什么型号? ...

结案了老哥,这两路电流采样电路运放用的器件都不一样,应该就是18L的大哥说的那样,我以前还以为只有输出接近电源才会出现下偏,这种返修的老产品真是太麻烦了,设计人员都不在了资料也缺失得厉害只有个原理图和烧录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