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语音模块要求较高的电压!

楼主(2021-10-19):
用到一个语音模块,就是播放声音,居然要 3.6 -  5.2V。
本来我想用2节5号电池的,难道因为这个模块,还要加一节电池吗?
最好能找到3V 供电的语音,不然就只能动电池了。

网友A:
可以利用DC-DC升压电路。

网友B:
加个升压芯片 带EN
不用的时候关闭
不用加电池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网友D:
印象中3.3V以上的语音解码模块是有不少的,3.0V以下的倒是没有怎么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