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AR软件调试时闪退

楼主(2021-10-19):
我用的IAR软件的版本是8.32.1,现在出现了比较蛋疼的问题。当我在调试的时候查看某个数组,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串口接收的缓存区,当我在调试时,用串口调试工具往里面发送一两个数据没什么事,但往里面发送十几个数据软件就会卡死然后退出。请问各位大神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当我没把串口缓冲区数组放到live watch中时,发送十几个数据软件不会卡死退出,但此时我把串口缓冲区数组拖到live watch中查看时,软件就会卡死退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些人说是仿真器问题  我这仿真器用了好几年了也没问题啊   不过以前用的IAR是低版本的  现在刚安装8.32.1版本

网友A:
应该是PC机系统兼容不好,系统是64bit还是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C机系统兼容不好,系统是64bit还是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C机系统兼容不好,系统是64bit还是32bit

怎么破   求指点

网友A:
找一个64位的IAR装上就行

网友B(2022-06-26):
win10,64位,Win11,64位装EW8051-10.10.1,  10.20.1 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即:__pdata 数组,程序中填数组内容,加断点后运行至此,鼠标指向数组或此变量加入wath并展开数组, IDE就会停止响应及退出,试装 EW8.20又不支持NuLink-3.09,
无解, 难道只能看地址然后用内存视囗查看?

网友B:
要把操作系统首选为英文,不能为中国(中文)数组内容显示有汉字时就会闪退

网友B:
是因数组内容可显示成中文, 操作系统要改成首选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