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关于Custom_HID例子

楼主(2021-10-19):
请教一下大家,跑了一下F415Custom_HID例子,

在usbd_usr.c里加了usb连接和断开的回调函数,如下图
但是最终并没有按照usb连接和断开实际打印信息, 而且一开始都会打印一次usb 连接的信息,实际上usb并没有连接 ,是哪里需要配置么?

网友A:
请结合对应的使用指南和上位机使用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_Note_ZH_V1.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结合对应的使用指南和上位机使用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N0048_AT32_USB-FS-Device_Develo ...

感谢,我这个跟上位机测试是没问题,只不过我想获取usb连接和断开的信息,工程给的用户接口函数,好像没有被调用

网友B:
这个和上位机有关系吧。可以很好的配合的。

网友C:
很不错的例子,这个和上位机有关系的。

网友D:
这个例子确实不错的,学习到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结合对应的使用指南和上位机使用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AN0048_AT32_USB-FS-Device_Develo ...

这个文件挺好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