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16编译器是否支持bit类型变量????

楼主(2021-10-19):
好像XC16不支持bit类型,那最好用什么类型代替??
可以用unsigned int或者unsigned char 代替吗?

网友A:
确定不支持吗?

网友B:
你代码会对bit进行怎样的操作? 代码是怎样?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unsigned char会比较安全, 没有符号扩展等问题.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定义bi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