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32的GPIO口配置为复用功能的疑问

楼主(2021-10-19):
代码出自AT32所提供的AT32F403A的XMC例程,路径:...\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3.0\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XMC\NAND\ECC
首先,下面这部分代码目的是将PE7~PE10配置为XMC_D4、XMC_D5、XMC_D6、XMC_D7功能(图放在2楼):

下面的GPIO口说明从AT32F403A数据手册里截取(图放在3楼):

我的疑问是:
程序里希望把PE7和PE8引脚复用为XMC_D4和XMC_D5功能,但是在程序里没有找到对应的代码对GPIO口引脚的功能进行设置,比如STM32里有库函数可以对GPIO口复用功能进行设置: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I2C1)。那么AT32里是怎么进行设置的呢?我在例程里没有找到,麻烦老铁们指点一二,先行谢过了!(PS:AT32的GPIO口这部分内容,研究了几天了,一头雾水...)

楼主:

下面这部分代码目的是将PE7~PE10配置为XMC_D4、XMC_D5、XMC_D6、XMC_D7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D4->D7 NAND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 GPIO_Pins_8 |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下面的GPIO口说明从数据手册里截取:

楼主:
请问有老哥遇到过这个问题吗?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A:
没遇到过,表示无能为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