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急求,截止频率的疑惑

楼主(2021-10-19):
请教下各位大牛,我陪了一组RC参数1M+100P,截止频率是1.5k,但是示波器观察波形如下面,正半波有问题,但是我换成1.74k+0.1uf,波形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输入信号也同时看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也同时看一下呢

滤波电阻前级是正常的,滤波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B:
负半波看也有同样问题,那就是电源+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半波看也有同样问题,那就是电源+干扰太大。

问题是同样的条件,换了其他RC参数是正常的,这就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同样的条件,换了其他RC参数是正常的,这就尴尬了

电容变大把干扰吃掉了呗,你还是查下电源纹波吧。

网友C:
相同的干扰,对1M电阻和1K电阻差别是很大的。你可以用100K、10K对照看看。

网友D:
明显两种参数的截止频率有区别,而出现的干扰信号正好在这两个频率之间,波形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