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自激振荡问题,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1-10-19):
在观察运放自激振荡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运放接成如图的单位增益负相输入的形式,CL电容首先选取一个106的陶瓷电容,在示波器观察点处有Vpp=200MV,F=10K的自激振荡波形;
但当CL电容换为10UF(106)的电解电容后,自激振荡波形消失,运放正常工作没有自激振荡现象,这是什么原因?电解电容的ESR比较大,形成隔离电阻?

网友A:
是ESR差别,不是“隔离电阻”。

网友B:
拿运放输出直接接uf级以上的电容,结果只有1个,震荡
我犯过这样的错

网友C:
这个完全不奇怪,运放标准负载就没有直接接这么大容性负载的,所以根据各种电容特性,出现各种各样的寄生振荡或者大幅度振荡都在可想象范围,不是现象奇怪,是你的应用太奇怪了。
你自己想想就可以明白,运放接成电压放大器,其理论内阻趋向于0,你接一个大电容,怎么都不是正常匹配的负载,对于大电容负载,运放必须接成电流源才能正常工作。否则你就必须对电容串联合适的电阻进行试验。

网友D:
ESR的差别,你用陶瓷电容串联一个1欧姆电阻模拟电解电容的ESR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