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芯片装到板上,vcc升高

楼主(2021-10-19):
以前用的STM32F103RCT6,现在改用GD32F103RCT6,装芯片之前,AM1117-3输出3.3V是正常的,装好芯片后,3.3V 就升高了,变3.7~3.8V,芯片也运行不了。用jlink供电,芯片正常。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引脚不是PIN TO PIN兼容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晶振我用的5V的电源。我不知道为什么STM32F103和CH32F103的芯片没事,GD32F103芯片就不行。

网友B:
晶振5V电源?用的外部有源晶振?那说明GD32F103的这个IO不兼容5V电平啊。

网友C:
你的晶振电源可以换成3.3V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