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神们,你们的板子一般画几层的?

楼主(2021-10-19):
就是普通的MCU板,常规用。
习惯性画成四层的,老板觉得贵,要求两层搞定~~~

网友A:
看板子的复杂程序,有些系统是不能做成双面板的,比如信号频率比较高的板子

网友B:
一般四层,更可靠一点
两层的也可以,也画过,没有特殊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老板要求两层就两层呗,哈哈

网友D:
两层板,一般都是两层板,便宜的两层板。

网友E:
我们公司的项目一般使用的是单面板,因为单面板就完全够用了,不用多层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