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tility可以读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21-10-19):
大家好,自己做了几块板子,用stm32f205vet6,焊了两个,一块正常,另一块用utility通过st-link可以读,不能下载程序,报错flash 可能有保护。查看发现是stm32f205vgt6,但是应该也可以下载啊。boot0没有接GND,有影响吗?其他大概还有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第一次用的STM32的工具CUBE,这个默认是加锁的,需要在配置项解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第一次用的STM32的工具CUBE,这个默认是加锁的,需要在配置项解锁一下 ...

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说读保护,用utility改了选项字后就可以读了,但一直不能下载

网友B:
确认没有读保护外,再看看有无写保护。

再就是检查下电源脚是否接好了,包括VCAP脚的电容连接。

网友C:
BOOT0默认不是应该接地的么?(串口下载时候接高电平?)
两个芯片都是全新的嘛?排除硬件原因,就剩配置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0默认不是应该接地的么?(串口下载时候接高电平?)
两个芯片都是全新的嘛?排除硬件原因,就剩配置了 ...

不是串口下载。都是全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串口下载。都是全新的。

那串口可以下载吗?
这个 有条件的话可以再焊一块排查一下硬件,stlink下载程序是需要配置对应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没有读保护外,再看看有无写保护。

再就是检查下电源脚是否都接好了,包括VCAP脚的电容连接。 ...

选项字里面没有写保护,焊脚看了也好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串口可以下载吗?
这个 有条件的话可以再焊一块排查一下硬件,stlink下载程序是需要配置对应引脚的 ...

相同配置另一个板子VET6完全正常

楼主:
把VGT6吹下来,焊上VET6,一切正常,奇怪

网友D:
读不出来数据吗

网友E:
如何确认有没有读写保护呢

网友F:
还从来没有写入程序吗

网友G:
换一片VGT6试试呢

网友H:
是不是裸板有问题啊